[求助] setPathGroupOptions 命令使用

楼主(2022-10-25):
在设置 pathgroup时,setPathGroupOptions -slackAdjustment value  这个命令使用起来效果如何?help里面说这个option中 正的value是让约束变松,负的value值是让约束变严;是否相当于这个value就是对原来sdc中该path的 约束值进行一个叠加value值?
求大佬答疑啊

网友:
应该不是叠加把

网友A:
只是优化时起作用,分析时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优化时起作用,分析时不起作用

也就是工具优化的时候能看到约束变严或者变松了;但是报timing 的时候,还是用的SDC中的约束值。是这样吗?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
另外就是想问下,这个设置使用起来效果如何?优化的效果明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