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li论文中关于chopping的一点疑惑

楼主(2022-10-25):
Ali这篇论文“A 12-b 18-GS/s RF Sampling ADC With an Integrated Wideband Track-and-Hold Amplifier and Background Calibration”中关于THA使用chopping前后有一段说明,说是在使用chopping前THA的输出是一个类似于IIR滤波器的响应,我理解的就是说传递函数中存在反馈;后面他写到使用chopping后传递函数退化成一个类似FIR滤波器的响应(论文第5页),我看他的表达式感到很困惑,这里面不还是存在前后两个状态的输出Vo[n]和Vo[n-1]吗?这不还是IIR滤波器吗?
使用chopping前:
使用后:

楼主:
A 12-b 18-GSs RF Sampling ADC With an Integrated Wideband Track-and-Hold Amplifi.pdf (4.3 MB , 下载次数: 12 )

原文

网友A:
1. IIR未必是传输函数中存在反馈。high speed sampler里的IIR特性是由于Cs和buffer寄生之间的积分;

2. 斩波是时域和(-1,1)的方波卷积,频域乘sinc函数,所以有FIR特征。

可参考文献里eq(7)

Filter charasitic at high speed front-en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IIR未必是传输函数中存在反馈。high speed sampler里的IIR特性是由于Cs和buffer寄生之间的积分;

2. 斩 ...

感谢!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