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PS7A02 LDO结构

楼主(2022-10-25):
TI家这款LDO芯片,看手册这意思是用的FVF结构吗?

楼主:
刚发出来就想通了,是指LDO单位增益反馈是吧

网友A:
是指根据不同的输出电压来控制LDO中Iq,以达到动态增加带宽的意思吗?这里不同的输出电压是指电压的扰动不是指输出静态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根据不同的输出电压来控制LDO中Iq,以达到动态增加带宽的意思吗?这里不同的输出电压是指电压的扰动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