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_load导致的DC timing violation

楼主(2022-10-25):
大家一般set_load的值设置为多少?最近看帖有人说设置几十pf,我去看了下tf文件,电容单位是pf,所以我DC的约束里set_load -pin_load 10 [all_outputs],compile之后输出timing report发现有一个点的delay特别大(见第二张图),之后把load改回0.3,重跑输出同一路径报告发现就正常了

网友:
进来看看高人怎么解释的

网友A:
一般设置0.1, 具体为什么设置10 之后delay 变大,可以查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置0.1, 具体为什么设置10 之后delay 变大,可以查表看看

我之前在论坛里也看到有人说模块级的set_load设置零点几就行,还有请问一下查表是看下面这个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