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为什么我画的dummy管会被识别成有用的管子报错

楼主(2022-10-25):
(图片)

网友A:
电路上也要加dummy管 否则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也要加dummy管 否则会报错

好的,感谢指点。我再去试试!

网友B:
lvs option里滤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 option里滤掉就行

您好,请教一下,怎么设置,我没看见有过滤dummy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教一下,怎么设置,我没看见有过滤dummy的选项

网友C:
lvs options里选gates这个选项下面AB  RC RG  RE勾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教一下,怎么设置,我没看见有过滤dummy的选项

因为后面你要加的dummy肯定很多 电路上一个个的去加太麻烦 所以直接滤掉三端接一起的就行

楼主:
谢谢指点,可以lvs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后面你要加的dummy肯定很多 电路上一个个的去加太麻烦 所以直接滤掉三端接一起的就行
...

第一次搭电路到成图,困难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s options里选gates这个选项下面AB  RC RG  RE勾上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