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要如何 debug

楼主(2022-10-25):
不带 sdf 可以跑通,带 sdf 跑起来结果就不对了,看 sim log 也没有报 timing violation。这个可能是因为 violation 太大了 超过了 setup holdup violation 的检查范围了吗? 还有后仿要如何 debug 找到问题的 cause 呢?一点点 trace 网表吗?我也是刚刚接触后仿..

网友:
在编译选项里面加上-sdfstat打印出反标状态的log,看看是不是有warning,没有反标上去,如果是trace的话,我建议是用verdi打开对应的rtl信号,在block模块上trace,只关注block input output端口信号,对比rtl和网表不同

网友:
后仿debug,我一般是用verdi把电路图打开去trace, 网表文件不好追踪信号的

网友:
后仿debug,我一般是用verdi把电路图打开去trace,网表文件不好追踪的

网友:
先打开compile log看看sdf有没有反标成功。一点timing violation都不报,像是反标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