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virtuoso新窗口在屏幕中的打开位置

楼主(2022-10-25):
  最近在浏览.cdsenv文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看似和屏幕分辨率相关的语句,怀疑是与新窗口的打开位置相关,于是试了下,果然可以改变打开位置。
如图,在双屏幕的环境下,第一个语句就是会使新打开的schematic窗口出现在左侧的屏幕并且撑满屏幕,第二个是layout窗口出现在右侧屏幕的语句。

接下来又试了试改变下CIW窗口出现的位置,于是比着葫芦画瓢,如
但没有成功,打开CIW窗口后还是出现在两个屏幕中间的下方,于是想请教下大家是哪里错了,只是因为Window的前缀ciw不对吗?
如果只是前缀不对的话,那该如何去获得某一个窗口的对应前缀呢?

网友A:
是不是没重启,要重启才能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重启,要重启才能生效

之前测试上面两条语句的时候就是重启virtuoso测试出来的,后面每一次改都会重启virtuoso,另外我记得好像可以在CIW里重新load cdsenv这个文件来着但是没找到。

网友A:
你写到layout或者schematic后面打开一个图的时候好像就会变,写ui后面我也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到layout或者schematic后面打开一个图的时候好像就会变,写ui后面我也没变
...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写到其他后面。

网友A:
我是写到layoutXL后面的,这样xl关系打开一个图他就会变了

网友:
你写到别的,对应打开他就会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写到layoutXL后面的,这样xl关系打开一个图他就会变了

请问下是写的什么前缀,我这边写的lxWinsowBBox 批注 2022-10-26

网友:
layoutXL        ciwWindow       string  "((160.0 210.0) (1005.0 515.0))"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