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条路的电流大小不一样

楼主(2022-10-25):
今天仿真静态工作点发现同一条路两个mos管流过的电流大小不一样。请问问什么 屏幕截图 2022-10-25

网友:
最起码M16和吗0的源级因为“s”net连接到一起了,可能别的地方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
最起码M16和M10的源级因为“s”net连接到一起了,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类似问题

网友A:
可以看看d g s b四个端口的电流分别是多少,就知道从哪里流走或者流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d g s b四个端口的电流分别是多少,就知道从哪里流走或者流入。

还有sub

网友B:
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看看电路net名字是不是有地方重了,然后看看电压连接是否对的,body\DNW等等 然后看看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看看电路net名字是不是有地方重了,然后看看电压连接是否对的,body\DNW等等 然后看看 ...

谢谢,找到原因了。不知道为啥下面的pmos管源都有个label S 删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d g s b四个端口的电流分别是多少,就知道从哪里流走或者流入。

谢谢,找到原因了。每个源极上都有个 S

网友:
應該不對

楼主:
找到原因了,每个源极上面不知道为啥多了一个S导致电流不对

网友(2024-12-11):
8楼跟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