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宽度一般设置多大?

楼主(2022-10-25):
求助各位朋友,一般MOS的宽度会设置不超过多少?比如我需要宽长比为64/0.18的器件,我可能设置W=8u,Finger=4,Multiplier=2,这里的W一般多大合适,这是否与工艺有关,我使用的是TSMC180工艺。

网友A:
以下是一些考虑因素, 可以参考一下:
从电路性能看:
在total width一定的情况下,MOS管的finger number越多,栅极电阻越小;但当finger width太小时,栅极总电容会增大;在RF电路中,存在最优化的finger number;可以参考如下文献
F. Haddad, A. B. Hammadi, and S. Saad, ‘Effect of Multi-Finger Gate MOSFET on R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in 2020 15th Design Technology of Integrated Systems in Nanoscale Era (DTIS), Apr. 2020, pp. 1–2. doi: 10.1109/DTIS48698.2020.9081132.

从版图方面看:
1. 版图的最小高度/宽度可能取决与finger width最大的MOS,在版图形状有某些限制要求时,需要考虑finger width不能太大;
2. 在小尺寸工艺下,为了减小LOD或WPE等LDE效应,MOS管通常需要在S/D两边加一些dummy MOS;如果finger width太大,那么相应的dummy MOS占的面积也会较多。

网友(2024-05-14):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一些考虑因素, 可以参考一下:
从电路性能看:
在total width一定的情况下,MOS管的finger number越 ...

学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