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能否集成drv?

楼主(2022-10-25):
在virtuoso界面集成了 calibre, 但是没有drv,drv能集成吗
菜单实现了,功能还没实现,求方法!

网友A:
自己在Calibre菜单上加一个menu item就可以了啊,直接调用操作系统命令行的 calibredrv. But why both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在Calibre菜单上加一个menu item就可以了啊,直接调用操作系统命令行的 calibredrv. But why bother? ...

I will   try  this !  3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在Calibre菜单上加一个menu item就可以了啊,直接调用操作系统命令行的 calibredrv. But why bother? ...

怎么直接调用calibredrv

网友A:
SKILL命令 system("calibredrv") , 就跟你敲 system("ls -al")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命令 system("calibredrv") , 就跟你敲 system("ls -al")一样

hiCreateMenuItem( ; list of menu items
             ?name 'startDRVMenuItem
             ?itemText "Start DRV"
             ?callback    system("calibredrv")       ; Use you own function to define callback
            )

是这样么,一起layoutx   就卡了

网友A:
试一下  system("calibredr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  system("calibredrv &")

这样可以,一load  就弹出来了,我用了一个函数 引用一次 可以了,多谢!!!

网友A:
对,这样的区别是Load代码的时候evaluate callback 函数,还是点击菜单的时候evaluate callback 函数。你不用一个专门的callback函数包装这个系统指令的时候,那就是一load代码进来,就会跳出来。所以,你现在用一个自定义的callback函数打包一下就可以了。Well 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样的区别是Load代码的时候evaluate callback 函数,还是点击菜单的时候evaluate callback 函数。你不 ...

有没有skill学习的教程 给分享一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