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测试选用内部和外部时钟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2-10-25):
求助各位大佬,我在做DFT流程中,mbist一开始是直接用外部时钟产生pattern的,但是design中设计的是可以选择使用外部或者内部时钟,那对于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做mbist才能保证在仿真的时候既可以用外部时钟测也可以用内部时钟测呢?
目前我用外部时钟做的整个流程仿真pass,但是想切到内部时钟仿真就fail了,是需要重新做mbist生成内部时钟的pattern吗?重新生成pattern是不是design就改变了,还是说mbist只能选择一种时钟进行测试呢?
谢谢~

网友A:
应该都有直接用之前生成的文件进行重新生成testbench的吧,然后MBIST的时钟,主要是RAM CLK端口的时钟,应该都是可以调整的,使用内部时钟例如PLL时钟接过去,可以节省测试时间的;tessent流程的话,生成pattern的时候,要把时钟声明好,这样避免和实际仿真有差别导致的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有直接用之前生成的文件进行重新生成testbench的吧,然后MBIST的时钟,主要是RAM CLK端口的时钟,应 ...

多谢回复,请问重新生成testbench是根据仿真所需要用的时钟去add_clock吗?是不是用不同时钟测试就需要生成对应时钟的testbench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请问重新生成testbench是根据仿真所需要用的时钟去add_clock吗?是不是用不同时钟测试就需要生 ...

到了生成testbench,不需要add clock了,只调整test clk和mem clk的周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