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XL时候报错,器件无法显示

楼主(2022-10-25):
各位大佬,LAYOUTXL的时候器件无法显示,之前报如下错误。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可以去virtuoso工具那里改一下display文件路径

网友:
鼎一個鼎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virtuoso工具那里改一下display文件路径

可以帮忙指点下具体如何改吗?初学还不懂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帮忙指点下具体如何改吗?初学还不懂怎么操作

就是去Virtuoso工具那里找到tools-选择Display,有个Merge,重新选择display.drf文件,其实这个弹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2024-12-19):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