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那种可以设置电流的负载电阻啊?

楼主(2022-10-25):
有没有那种可以设置电流的负载电阻啊?就是想给LDO加上一个指定的负载电流,但又不想电阻值一个一个去试,就有没有一种仿真器件或者仿真方法可以直接设置负载电流而不是设置电阻值?

网友:
Set a Voltage-Control Resistor , the control voltage is the output of ideal opamp
ideal opamp + Voltage-Control Resistor is feedback loop
the opamp input is Itest x Resistor (the Resistor is the same as Voltage-Control Resistor)
modify the I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