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的差分对怎么匹配呢?

楼主(2022-10-25):
如图,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差分对怎么匹配好呀?我做的M0M6M6M0为一组A,M7M8M8M7为一组B,但是它们的源漏不能共用,无法合并呀,怎么办呀?请问怎么匹配比较好呀?

差分对

差分对

网友:
不能共用就全部拆开摆

网友:
这里可以问下电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一般情况下,两个3.2/1的串联,跟一个3.2/2的管子效果差不多

网友:
M0M6M6M0 一组为A, 跟M7M8M8M7一组为B,
匹配就下面这样
ABABABABAB...
BABABABABA...

网友:
左边看成一组,右边看成一组  然后做交叉匹配

网友:
把这四种管子按顺时针分类为abcd , ac可以abut 为A, bd可以abut为B  然后再按照ABBA 的匹配方式匹配  新手上车 有错清说

网友:
A1A2A2A1B1B2B2B1B1B2B2BB1A1A2A2A1,合并没有问题,第二排A和B换下位置,也是共质心(左边A1A2右边B1B2)

网友:
M0-M6-M7-M8-M8-M7-M6-M0

网友:
六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