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隔离型NMOS的latch-up问题

楼主(2022-10-25):
有关输出口的MOS版图,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各位大大
我在输出口使用了以N阱作为隔离的NMOS,为了节省空间,画版图的时候把隔离用的N阱和同为输出的PMOS的N阱合并在一起了(请参考下图)
请问这种画法会有导致latch-up的风险吗,或者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细节?
拜谢!

网友:
这种画法不好,就和没有隔离岛的环境一样, 如果不想LATCH-UP,那么就拉大PN间距吧, 距离和你的电流&工艺有关

网友:
当然拉大间距后, DNW就可以独立了

楼主:
这么一说确实和没隔离差不多了,这样的话还是分开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