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湿法去胶,像元周边出现一圈彩色杂质?

楼主(2022-10-25):
在CVD长SiO2,光刻RIE后,去胶时部分区域像元周边出现彩色杂质,紧贴着一圈。试过O2等离子轰击,无明显改变。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有图片看看吗,感觉这种彩色的一般都是胶啊

网友:
先轰击再湿法去胶呢

网友(2023-04-27):
有可能是光刻胶边缘被等离子体污染了

网友(2023-09-19):
胶相对于刻蚀过程太薄了,或者刻蚀均一性不够,边缘胶被消耗完后,下面的SiO2被刻蚀掉了,厚度发生了改变,由于干涉形成了彩色条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