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virtuoso软件的上面显示Cell的名字?

楼主(2022-10-25):
比如X进入下一层ell,上面就会显示该cell的名字。

网友:
之前自己装的虚拟机也有这样的问题,刚开始好好的,过一会儿就这样了,不知道怎么修复。顶一下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 从来都是默认就显示的

网友:
是没有数据,还是没有显示出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没有数据,肯定是软件出错了。如果没有显示出来,大概率是color depth的问题,或者是X-windows的 Resource设置问题。如果Color的位数足够,摆弄一下reverse反转显示,看看是不是能显示来再说,然后检查X windows的Resource设置。

楼主:
刚启动的一瞬间是有的。加载完了就没了。我已经改完背景颜色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个会消失的,那天研究研究

网友(2023-10-08):
我的也不显示,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