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R上电复位电路的晶体管尺寸要怎么设计

楼主(2022-10-25):
各位大侠求助,想问下POR上电复位电路的晶体管的尺寸要怎么设计!

网友A:
1,  电路本身不难,考虑到MC的误差,w*L > 1 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路本身不难,考虑到MC的误差,w*L > 1 就差不多了。

包括反相器的W和L吗?反相器的L我都设置成最小尺寸了~还有电阻R1、R2、R3要怎么给呢?
我仿真出来B点的电压长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