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怎么画圆角矩形环?

楼主(2022-10-25):
100资产

你好大佬!我画了一个矩形扣掉里面多出来的线怎么去掉成为一个完整的环?或者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画圆角矩形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有这条线在这里就没办法把这个角改为圆角,有办法去掉吗

画1/4部分,再复制拼成环

网友B:
You can create the round ring as follows.
using the Circle(Create-Shape-Circle), Chop(Edit-Basic-Chop), and Layer Generation(Tools-Layer Generation...) commands
or using the Donut(Create-Shape-Donut) and Chop commands

楼主:
怎么设置才能去掉这条线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can create the round ring as follows.
using the Circle(Create-Shape-Circle), Chop(Edit-Basic-Ch ...

只要有这条线在这里就没办法把这个角改为圆角,有办法去掉吗 屏幕截图 2022-10-26

网友:
这样嘛,画一半,切角,再复制一个拼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1/4部分,再复制拼成环

跪谢!

网友(2023-07-01):
博主你好,这个矩形环你是如何用脚本产生的啊

网友(2025-11-25):
挺好的 zs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