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sig工具包使用问题

楼主(2022-10-25):
纯小白照着附录的例程跑,运行报错

网友A:
小伙伴这应该是第一次接触matlab会遇到的
你只要使用set path将deslig加入路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伴这应该是第一次接触matlab会遇到的
你只要使用set path将deslig加入路径即可 ...

这样应该是加入matlab路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