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自偏置共源共栅的设计

楼主(2022-10-26):
怎么设计这样的电路?R1和R2可以相等吗?

网友:
拉扎维带隙基准那一章后面习题有类似结构的推导,电阻压降大概要大于一个过驱动,小于一个阈值电压,而且要保证所以晶体管在饱和区

网友A:
这电路不对吧 只有线性电流镜复制 没有非线性电流镜产生电流 这个电路里面电流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不对吧 只有线性电流镜复制 没有非线性电流镜产生电流 这个电路里面电流不确定 ...

确实感觉少了一个电阻,电流无法确定

网友:
似乎M5~M8工作在亚阈值区,电路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