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计算retention cell power

楼主(2022-10-26):
如果retention cell所在的模块断电后,retention cell由于还有一个供电电压,这个时候是部分有电的,那么这个时候retention cell还有leakage power,这个时候pt报这个state的power时会报这个retention cell的power吗?我试了一下在这个retention cell所在模块power off后没有在报告上找到这个retention cell的power描述,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报告出来没有看到retention cell的功耗

网友:
有確認使用的library有包含這個資訊嗎?

网友:
是的,这个时候报的比如是VDDCE 的功耗,是能够和lib 对应上的

网友:
带UPF报,报相关的power rail,pt有变量打开

楼主:
用UPF power state, 在这个retention cell 所在模块为power on时的报告里有这个retention cell的power,但power off时没有这个retention cell的power描述了,“
带UPF报,报相关的power rail,pt有变量打开” 这个可以说下相关命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