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P的问题

楼主(2022-10-26):
DESIGNWARE_HOME变量已经设置
s家的license也有AMBA vip的license

还出现下面这种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Warning-[VIPLCF] VIP license check failed
/home/chengjj/MT/5786/uvm_soc/vip_lib/AMBA/vip/svt/amba_svt/O-2018.09/apb_slave_agent_svt/sverilog/src/vcs/svt_apb_slave_agent.svp, 463
  VIP license check failed with "VIP-AMBA-VDB-SVT". Source code visibility
  will not be allowed to the protected code.

网友A(2025-10-27):
同问,license checkout fail怎么处理

网友B(2025-11-26):
引用 网友A:
同问,license checkout fail怎么处理

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解决了吗

没有,但是看某鱼有卖解决办法的,实际问下来不便宜

网友C:
自己加上feature重新生成一个l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上feature重新生成一个lic

佬,这个怎么操作的,有帖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