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V高压工艺的DNW接法

楼主(2022-10-26):
     对于高压工艺,一般会分MV 和 HV mos,那对于MV(中压)MOS就涉及到DNW的电位给定,DNW由于在原理图这一级在symbol上没有引出pin脚,所以只有在后仿的时候发现电位没给对的问题。一般来说是防止DNW和sub之间的二极管导通。
     Q1:这里我想请教一下,除了根据电压检查是否会导通并产生漏电外,这种DNW接法是否还可能与LATCH UP相关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确定这个电位呢?

网友A:
接源端或最高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源端或最高电位

原里是什么呀?因为中压MOS的PMOS和NMOS都有DNW,那如果接最高电位的话,那PMOS的DNW和PSUB不就超压了嘛(虽然这里的DNW是通过NTAP接出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里是什么呀?因为中压MOS的PMOS和NMOS都有DNW,那如果接最高电位的话,那PMOS的DNW和PSUB不就超压了嘛( ...

基本原理是保证衬底反偏,如果压差太大,就接源端吧,Vth还要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