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准源温度系数的问题

楼主(2022-10-26):
想请问一下,如图X节点是Vbe,负温度系数,但是Y节点电流又是正温度系数,X和Y点还能保持一样吗?

楼主:
还有这个图里面,X节点电压是Vbe,负温度系数,然后Y和X一样,右边的R2电流就是负温度系数,然后R1的电流是正温度系数,这样做出来零温度系数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左边的负温度系数传到了右边,而不是右边的正温度系数传到左边呢?

网友:
不是温度系数传递的概念啦,是因为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将反馈信号相加了起来,就大致起到了抵消正负温度系数的作用。

网友:
1、运放的输入虚短,短接的是电压。
2、单个电压的温度特性和电流的温度特性没关系,I=ΔV/R,注意是落在R上的电压差,不是落在电阻R上的一端电压。你先好好捋清这两个问题。

网友:
拉扎维书上讲得非常明白,可以把书再看一遍,你就不会一会儿算电流一会儿算电压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