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 viewer远程键盘粘连问题。

楼主(2022-10-26):
用vnc登录服务器,偶尔会出现键盘粘连的情况,比如输入一个shift+0,除了出来一个  ),后面还会出现一串0,一直要在键盘上随便敲一下才停下来,有人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都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键盘洗一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洗一洗,

这和键盘没关系,新笔记本键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把服务器 键盘拔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服务器 键盘拔掉看看

嗯,这个可以先试试。谢谢了!

网友B:
f8的option组合着设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f8的option组合着设一遍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
重启vnc应该就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啥意思

在vnc界面里按F8弹出的菜单啊,其中有个options...会再弹一个菜单,把里面的选项组合着设置一遍,看看有什么不同。

不过,还是认为应该是键盘或鼠标之类的硬件的事,与软件无关

网友:
确实遇到过,小组所有人都遇到过,最后也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