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 OCP过流保护原理

楼主(2022-10-26):
请教一下 这个过流保护电路的原理
以及r1和r2的取值

网友:
应该是M2管按一定比例复制负载电流,右边r1、r2、M4-M7用于检测负载电流是否超过限流点

网友A:
负载电流超过设定的限流点时,M4漏端即M3栅端电位下降,使得功率管栅端电位抬高,减小功率管导通程度,达到限流作用。r1、r2应该是既有源极负反馈电阻的作用,也可以调节M3管栅端电位,使其在未限流时关闭M3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超过设定的限流点时,M4漏端即M3栅端电位下降,使得功率管栅端电位抬高,减小功率管导通程度,达到 ...

请问M4漏端电位 是为啥下降呢?我之前认为是 发生限流时 M4的源端电位会下降,但是由于M4支路电流是由下面的电流源决定的,所以如果为了保证电流不变的话,是不是M4的栅端电压也会减小从而导致M4漏端电压增加呢= = 个人想法

网友:
M4栅端电压是不会变的,M4漏端电压降低是因为其源端电压下降,流过的电流变小,而下边N管被固定偏置,所以漏端电压下降,流过N管的电流也减小。

网友B:
我理解的是:M4的电流被下面电流镜确定,所以M4的Vgs不变。M2电流增加使M4的源端下降,栅端随之下降,电流不变,Vds不变,漏端电压也一起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M4的电流被下面电流镜确定,所以M4的Vgs不变。M2电流增加使M4的源端下降,栅端随之下降,电流 ...

多谢解释 请问r2的作用是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释 请问r2的作用是啥呢

昨天理解的不太对,应该是流过M5的管子确定了M4的栅压,电流增大后M4的源电压降低,栅压不变,电流不变就需要更大的Vds。r2就是保证正常状态下M4,M5有相同的Vg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