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ormality中的Error

楼主(2022-10-26):
刚开始用formality,很不熟悉。在log file中有错误信息,形式为       Error:Multiple entries for instance path 'u_rx_mod'.

但最后并没有不等点。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自顶一下,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吗?或者给点启示

网友A:
是否有多驱一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多驱一的情况?

u_rx_mod 实际上是一个模块,设计中不存在多驱一。报错的地方是在load guidance,也就是读svf文件时。因为svf文件是DC自动生成的,实在不懂为什么调用时会出错。也没有报svf中的行号,无法对应svf中的哪一条有问题。

网友(2023-12-2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