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检查一部分天线效应,修干净后,calibre检查出很多,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26):
如题,而且calibre检查出的天线效应主要集中在sram的端口上。
我的试过的解决办法(1)查看icc的log,看看有没有报没找到sram port的gate area的warning,结果并没有发现报这种警告,说明gate area是存在的
                   (2)修改icc检查规则文件(.tcl)ratio值,没效果
                    (3)修改icc检查规则文件(.tcl)mode,没效果
                     (4)对比icc的.tcl检查规则和calibre用的rule文件是否一致,发现是一致的
                     (5)设置默认端口的gate area,没效果
                      (6)  这只默认端口内部线上,没效果

哪位大佬能否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个人觉得,本来icc和inn报天线就不准的,如果你在calibre看到是sram端口有vio,你直接在icc中这些端口加上二极管可以吧?

网友(2023-11-2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