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什么结构能减小包络检波器的电压损失

楼主(2022-10-26):
如下面的共漏包络检波器,理论上来说需要Vth的电压才能导通,而我们的输入电压只有200~800mV,因此信号可能被截取较多,导致信号的特征减少。

网友A:
试试找一个native device,或者lvt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找一个native device,或者lvt的MOS管。

这是从元件上解决,有什么电路结构能解决这种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从元件上解决,有什么电路结构能解决这种问题吗

交流耦合之后抬高DC电压,源跟随N管使用五端器件衬底和源级短接,减小衬偏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找一个native device,或者lvt的MOS管。

你好,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篇资料,他说图中的电路没有阈值效应,但是我没太看出来为啥,原文章也暂时还没找到,能麻烦你看一下吗
资料链接:A simple Envelope detector circuit (zpostbox.r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耦合之后抬高DC电压,源跟随N管使用五端器件衬底和源级短接,减小衬偏效应。 ...

你好,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篇资料,他说图中的电路没有阈值效应,但是我没太看出来为啥,原文章也暂时还没找到,能麻烦你看一下吗
这是资料链接:A simple Envelope detector circuit (zpostbox.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