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电路稳定性仿真

楼主(2022-10-26):
10资产
这样结构的共模反馈的稳定性仿真如何仿啊,采用STB仿真他的环路要从哪里断开,在哪里加入iprobe。

网友A:
对于Common Mode Feedback环路来说,M17的漏极断开,接Iprobe.

网友B:
Separate gate of M7&M8 with left cmfb part , inject iprobe to do ST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Common Mode Feedback环路来说,M17的漏极断开,接Iprobe.

嗨,amodaman
在M7和M20的栅极之间放置iprobe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Common Mode Feedback环路来说,M17的漏极断开,接Iprobe.

你好,能否画个图示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parate gate of M7&M8 with left cmfb part , inject iprobe to do STB

你好,能否画个图示呢,谢谢

网友C:
这个完整的文章可以发一下吗?这个输出到共模反馈放大器的路径目前不明确,先要找到闭环才能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完整的文章可以发一下吗?这个输出到共模反馈放大器的路径目前不明确,先要找到闭环才能仿真。 ...

eetop.cn_最完整的全差分运算放大器设计(1).pdf (1.2 MB, 下载次数: 60 )
共模反馈如果仿出来的环路增益始终是负值,那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仿真错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共模反馈如果仿出来的环路增益始终是负值,那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仿真错误了
...

按照参考文献结成闭环后,就可以进行环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参考文献结成闭环后,就可以进行环路仿真;

iprobe应该加在哪里呢,是整个环路么。之前有人说单独仿共模反馈电路的相位裕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iprobe应该加在哪里呢,是整个环路么。之前有人说单独仿共模反馈电路的相位裕度
...

单独仿应该指的是让你把其他反馈环路交流断开,只仿共模反馈的,环路增益小于0,有可能是你运放没起作用,如果你本来开环就没有增益,闭环也不会有的。iprobe加在共模反馈环路的公共点上就可以,虽然说插入点会影响环路增益的值,但并不会影响环路稳不稳定,也就是说就算插入点不一样,但是该稳定都会显示稳定,不会因为你插入点不同,就一个显示相位裕度大于0一个小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