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2-10-26):
为什么这个电路(静态转移开关电荷泵)的输出的波形是这样子?而Dickson电荷泵仿真的波形像方波

网友A:
这不很正常吗?越到后面搬移电荷的效率越受VSB衬偏效应的影响,搬不动了呀。输入的时钟信号的幅度用倍压电路抬高起来可以泵到更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很正常吗?越到后面搬移电荷的效率越受VSB衬偏效应的影响,搬不动了呀。输入的时钟信号的幅度用倍压电 ...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