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里面的LVDS接口电路和ADC

楼主(2022-10-26):
在模拟里面,LVDS接口电路和ADC一起使用时,信号是先经过LVDS处理过后再传输给ADC吗,还是先经过ADC处理过后的信号传给LVDS进行后续输出呢

网友:
模拟信号如何经过LVDS接口处理呢,低压差分信号接口是传输高速数字信号的,怎么能传输模拟信号呢?

网友A:
模拟信号为何要通过lv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信号为何要通过lvds

我的意思是,就是LVDS在实际处理中的位置,他是连接在ADC的前面部分吗,初步接触这个,还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就是LVDS在实际处理中的位置,他是连接在ADC的前面部分吗,初步接触这个,还不太懂
...

肯定是后面啊,高速传输数字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