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规则报错,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2-10-26):
用的新工艺之前从来没遇到过,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点亮后NW全亮,是说nw距离有问题吗?请教大佬们为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设计规则里面查一下,这个错误我没见过。

网友:
那个看起来像JDV(job deck view)rule, design rule是否有说明

网友:
应该是PT, TB, NX ,HB ,SN ,SP 这几层都有问题。会不会是这些层尺寸太小了?

网友:
是不是SP<0.2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