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ADE_XL 蒙特卡洛 Monte Carlo Simulation关于mismatch的设置求助

楼主(2022-10-26):
我用的是TSMC180工艺,刚接触bandgap的设计不久,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bandgap的温漂系数的蒙卡仿真结果非常差,然后想找一下整个结构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影响到了蒙卡的结果,我点了下蒙卡设置的mismatch这一栏,但是仿真一直跑不成功,想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我哪里出了问题。我尝试了论坛里看的一些办法比如调大运放输入管的尺寸和电流镜的尺寸,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还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大家。
第一幅图是蒙卡仿真的结果
第二幅图是mismatch的设置
第三幅图是模型文件的设置
第四幅图是报错

蒙卡仿真的结果

蒙卡仿真的结果

蒙卡mismatch的设置

蒙卡mismatch的设置

模型文件的设置

模型文件的设置

按照设置跑之后的报错

按照设置跑之后的报错

网友A:
你检查温漂曲线,正偏多还是负偏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温漂曲线,正偏多还是负偏多

这是bandgap的输出电压蒙卡仿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