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设置变量无法在ADE中无法读出来

楼主(2022-10-27):
将两个电源设置电压变量vds和vgs,以及mos管长宽设置变量L/M,在ADE中只能识别L和M变量,两个电压变量无法识别

楼主:
vdc和mos的参数编辑框打开后不一致

网友A:
把auCdl换成symbol,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uCdl换成symbol,应该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刚开始换成symbol还有报错,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