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realtime设置出现LD_LIBRARY_PATH的问题

楼主(2022-10-27):
calibre realtime设置出现LD_LIBRARY_PATH的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先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版本试试

版本换了,还是报一样的错

网友B:
OA HOME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A HOME设置一下

oa home是指定到calibre-client/lib/64这个路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