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非常奇怪的现象,芯片上电有的很大的静态电流,且可自动恢复

楼主(2022-10-27):
我们有一颗芯片,上电后会有很大的漏电(200mA),而且是发生在数字部分,现象如下:1. 跟corner相关,FS corner最差,SS其次,其他corner好一些
2. 温度越高漏电越小,把温度固定后漏电也是稳定的
3. 持续漏电一段时间后电流会慢慢变小,最后会到正常值(<1mA)
4. 漏电只发生在整个数字模块,几乎所有的数字都在漏,包括SRAM
5.正常的芯片上电过程中也会有一个大的peak current,大概能有70mA,峰值在DVCC/2左右
6. 漏电时跑MBIST是正常的,不影响功能

想了很多可能的原因,但都一一排除了:
1. latchup -- 电流是可恢复的,排除latchup
2. 数模接口亚稳态 -- 检查过电路,不存在亚稳态,而且就算亚稳态也不可能传播这么远,导致整个芯片都漏电
3. nwell/psub电压接反了  -- 电流可恢复,且跟corner相关,排除

目前推测可能跟衬底电位有关,但是这个持续的,跟温度和corner相关的电流具体从哪来的一直没找到源头。
另外芯片数字部分的density比较低(<50%),decap加了很多,会跟这个有关吗?

各位大神能帮忙看看会是什么原因吗?

还有一个现象:高温可以快速让leakage回归正常,之后就算放在低温下也不会再有漏电。

网友A:
以前也遇到过数字大电流,那个时候是工艺出问题了,导致mos管有问题反相器节点处于中间电平,时间长了电位恢复了就没有大电流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个原因

网友:
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遇到过数字大电流,那个时候是工艺出问题了,导致mos管有问题反相器节点处于中间电平,时间长了电位 ...

反相器处于中间电平是测试出来的吗? 还是推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相器处于中间电平是测试出来的吗? 还是推测的?

其他都试过了解析不出来,后面就做切片发现工艺异常,然后推测的

网友:
mark 感觉是个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都试过了解析不出来,后面就做切片发现工艺异常,然后推测的

感谢分享,这个方案有点复杂,要去分析工艺,这对fabless来说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B(2024-08-02):
decap用的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电源方案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是电源开始过建立了,一段时间后稳定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cap用的是什么类型的

decap是用的S/D的junction capacitor, 他们的gate是floati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cap用的是什么类型的

用的是mos管的s/d junction capacitor,gate端是floating的。像这种

网友:
确定不是进入test mode了?你漏电的芯片上电时会是这种现象吗:
1、第一次上电有概率进入漏电状态,然后通过掉电复位,能进入正常状态
2、确定第一次上电进入漏电状态时,控制test mode的那个pin是低的
3、进入漏电状态后,所有reg、芯片功能正常?

我看你mbist功能正常(前提是控制test mode的那个pin是低的),那就是说明芯片的这个漏电状态是test mode了,只不过是误触发了,因为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感觉类似,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