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rule里关于via的问题

楼主(2022-10-27):
想请问这个via的要求是啥,一直没看懂过,为啥前两个不行后面的就可以。

网友:
用的哪家的工艺? 你试过没,试着自己画下然后跑下drc. design rule里面没有文字说明么?

网友:
VIA 疊四個以上要超過兩顆?

网友A:
制造的原因吧,应力的考量吧

网友B:
第1列、2列、3列是单via情况:1列是说不能在同一个位置同时打5个相邻的m1-m6(薄金属)via单孔;2列是说不能在同一个位置同时打6个相邻的m2(薄金属)-T4MT2(厚金属)via单孔;3列意思是允许同一位置同时打5个相邻的via单孔,同时必须最上层金属是厚金属T4MT2;4列的意思是如果是双via,可以同时在同一个位置从m1打到最顶层T4MT2的相邻双via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列、2列、3列是单via情况:1列是说不能在同一个位置同时打5个相邻的m1-m6(薄金属)via单孔;2列是说不 ...

好专业,瞬间明白了。感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造的原因吧,应力的考量吧

应该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