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latch up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27):
这种latch up问题是什么原因,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A:
数字库里stdcell 没有 nwell tap和pwell tap 。。你最好加上TAP cell ,或者自己补上nwell ring和pwell ring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这个是少了保护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库里stdcell 没有 nwell tap和pwell tap 。。你最好加上TAP cell ,或者自己补上nwell ring和pwell rin ...

tap cell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加上tap cell就可以了?加了之后问题确实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ap cell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加上tap cell就可以了?加了之后问题确实解决了。
...

防止latch up

楼主:
怎么防止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防止的,原理是什么?

防止Latch Up的关键字,说三遍,接地、接地、接地。

Latch Up是由于寄生的PN结在相互靠近的P/NMOS结构中通过大电流的时候,引发了正反馈而出现的闩锁现象。所以第一就是接地、第二就是避免大电流。接地有效地消除了寄生PN结构成的正反馈结构。有时候通过衬底的电流与系统功耗有关,版图方面没有太多的选项。知道这个也是引发Latch Up的因素之一就好了。

网友:
换一种简单易懂的,就是mos是4端,DGSB,你这缺少了B端,另外LU原理,随便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2023-07-20):
先不扯latchup 你版图里的管子连最基本的bulk都没有  加上tap cell等于加上了bu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