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太会推这个结论,求帮助

楼主(2022-10-27):
图中的noise

网友A:
M2管看成共栅放大器,M1管的ro1是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管看成共栅放大器,M1管的ro1是负载

是这样的,也可以直接小信号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管看成共栅放大器,M1管的ro1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