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违例

楼主(2022-10-27):
前辈们,我最近在学习使用pt跑timing,对于图上这种同步信号的违例应该怎么去修呢?还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就两种方法。1.修data;2.修cap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两种方法。1.修data;2.修capture

所以还是只能把这条path做短吗?那这样不是会影响这条path的逻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还是只能把这条path做短吗?那这样不是会影响这条path的逻辑?

可以size up,或者你把capture时钟垫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size up,或者你把capture时钟垫长一些

好的,要动clock的话我和前端沟通一下。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要动clock的话我和前端沟通一下。谢谢大佬

不需要和前端沟通,fix setup,无非就是想办法把data path做短,或者clock做长或做短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https://t.zsxq.com/07nuoF5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