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求助

楼主(2022-10-27):
求助大佬解释下电压标签层是哪个层呀~为啥要在NW上盖这个层次…

网友A:
东部的工艺? 用东部的tool自动加上iso ring,iso ring有电压layer,5v、7v等等等的识别layer。。。

网友:
在drc design rule 里这一章有详细说明。

网友B:
东部工艺的NW都要被电压标识层围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部的工艺? 用东部的tool自动加上iso ring,iso ring有电压layer,5v、7v等等等的识别layer。。。 ...

具体怎么加这个iso ring呢?是virtuoso工作界面的Tool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部工艺的NW都要被电压标识层围着

具体怎么操作呢,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呢,求解~

看你用的器件是多少V的了 比如5v器件 你就用V5这个层把阱围一圈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的器件是多少V的了 比如5v器件 你就用V5这个层把阱围一圈就ok了

谢谢大佬~已解决

网友:
然后关于ISO ring  你可以看看工艺库那边的VIEW   应该有ISO RING   可以打开那个 然后copy 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