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面的dnl函数怎么配置参数?

楼主(2022-10-27):
如图,dac的仿真波形如下,我如何设置参数用dnl函数?

网友:
我是把数据导出来用excel做的

网友:
DNL其实是在统计数据下更有意义,单独的一根曲线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仅仅说明A/D (D/A)转换功能正确而已,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DNL数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