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esim 数模混仿内存泄漏

楼主(2022-10-27):
目前的现象:
1、如果在verilog tb顶层只例化网表中的一个小的cell,或者子模块,这个仿真是可以完成的;
2、如果例化网表的最顶层,或者次顶层,都会报这个内存泄漏的错误,并且每次的process vmpeak 不一样,但都会比vmsize的数字大4kb。
请问下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如何解决?

网友A:
有解决吗?同样数字模块有多层,报错xa.ini文件不到,也不知道是什么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解决吗?同样数字模块有多层,报错xa.ini文件不到,也不知道是什么文件

没解决,改用xa了,xa目前没报错了

网友:
finesim是fastspice, xa可以支持mixed 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