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设计时,怎么仿真它的输出电流能力

楼主(2022-10-27):
请教一下,LDO仿真时,它的电流能力怎么仿真了,这个是咋定义的呢?

网友A:
从Vout(比如1.8V)引出一根线,串联一个ESR电阻(零点几欧),然后经过一个电容和电阻并联。电容取决于你的LDO要不要片外电容,电阻=1.8V/驱动的电流。你可以调整这个电阻,看看最多能驱动多少电流,LDO仍然能够正常输出1.8V

网友:
正常你扫描拉或者放的电流到输出端,看输出电压的变化,电流越大,电压就会变,然后看spec对输出电压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Vout(比如1.8V)引出一根线,串联一个ESR电阻(零点几欧),然后经过一个电容和电阻并联。电容取决于你 ...

如果输出电流是变化的,输出电压不稳定,怎么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出电流是变化的,输出电压不稳定,怎么解决了?

这个你要去看看环路稳定性和dc工作点了,重载轻载的零极点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