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LDO仿真负载采用电阻还是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22-10-27):
求教,在cadence中对LDO进行仿真时发现,负载采用电流源idc与采用电阻res来仿真,结果是不一样的,DC状态都不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用哪种方式仿真带载情况是最合适的?

网友A:
AC仿真用R好算零极点,瞬态仿真用电流源

网友B:
我曾经试过这两种方法,差别是有,但是不大

网友C:
用电阻R作为负载的话,这个R的阻值以及接法是怎么样的呢?(输出电压/最大负载电流?),还是说把R的阻值在仿真的时候设置为一个变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试过这两种方法,差别是有,但是不大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是,用R仿真是比较正常的结果;用电流源仿真时,DC点完全不对了,LDO的输出被拉成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阻R作为负载的话,这个R的阻值以及接法是怎么样的呢?(输出电压/最大负载电流?),还是说把R的阻值在 ...

仿真时一般把R设置成变量去配置,接法就是您所说的输出电压/负载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时一般把R设置成变量去配置,接法就是您所说的输出电压/负载电流。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是,用R仿真是比较正常的结果;用电流源仿真时,DC点完全不对了,LDO的输出被拉成负压
...

看看你加的dc电流源对不对吧,LDO加dc电流源仿真是很正常的,只要你的电流不要加太大

网友:
我仿真的时候对比过,区别不大

网友:
结果基本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是,用R仿真是比较正常的结果;用电流源仿真时,DC点完全不对了,LDO的输出被拉成负压
...

拉成负压可能是输出电流不够被电流源强制拉电流导致,可能是折回限流电路造成。仿真前确保输出能送出负载电流源设置的电流。

网友(2023-09-21):
仿真开关电源时应该用哪种负载?

网友:
加理想电流源如果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DC就换乱,而且好像PSR跑出来也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C仿真用R好算零极点,瞬态仿真用电流源

我也是这样,电阻变量设为表达式RL=VOUT/Iload,给Iload赋值就好啦

网友(2024-10-03):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电阻变量设为表达式RL=VOUT/Iload,给Iload赋值就好啦

你好,能请问一下如何给电阻变量赋值为另一个变量呢,我在Editing Design Variables中只能给电阻变量赋值为常数。

网友:
用R还是用电流源应该负载点的零极点有所差别吧。至于DC仿真被拉到负电压,那是LDO无法输出那么大的电流,被强拉的。这种情况其实可以用限制最大输出的VCCS代替理想电流源。

网友:
电阻要优于电流源,因为理想电流源可以把LDO的DC工作点搞错,造成仿真结果的错误

网友(2025-03-07):
如果不超过LDO的正常驱动范围,R和idc差别不大的,超过范围的idc会抽成负压的。

网友E:
最好是用个gm cell + dc res

网友:
输出的p管有增益  所以不同

网友:
假设你的输入管不够大,你的dc电流值给的超出了你的输出管带载能力,那用电流源idc有可能得到负电压。而用电阻R也是可以做trans的仿真的,你可以用switch开关来设计不同的负载电阻大小(ron和roff)。输出多挂几个,设计成不同时间段打开或者关断即可。电阻的好处就是你的输出最低只会被拉到地,不会比这个更低。

网友:
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仿真环路的时候,实际LDO后级负载也不是纯阻性或者纯电流源负载,建议还是都验证一下,顺便验证一下一半电流源负载一般电阻负载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用个gm cell + dc res

请问您说的gm cell 和dc res具体是什么呀?小白不明所以,感谢指教。

网友: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加电流源还是负载电阻合适。对于输出不是open drain的LDO,输出和误差放大器是接成闭环回路的,由于电流源内阻无穷大,用电流源仿真,环路开环输出阻抗由功率管ro决定。用电阻负载,在不同负载情况下输出阻抗是变化的但显然要小于用电流源的情况,所以这两种仿真情况电路开环增益差异很大。实际应用中LDO负载如果是纯电阻那用电阻做负载仿真没有问题,但负载通常不是纯电阻,而是有一定psrr的系统,所以输出大电流不一定对应了小的输出交流阻抗。因此感觉单纯用电阻和电流源都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不知道标准仿真方法应该是怎样的,有没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