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楼主(2022-10-27):
lvs一直报nmos的衬底接到了地上,但检查了后发现连线是对的,drc也没有问题,没有多余的层次覆盖
请问这种错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呢

网友:
最好放截图

网友:
nmos的衬底接到了地应该是正确的, 是否问题有误

网友:
N管的衬底就是要接到地上的把,是不是你的N管的衬底在电路图没接地而是接了个低电位呢?

网友:
你说的这是不是因为电路上这里的nmos的衬底端和源端接到一起而没有接到地?如果是的话,建议你们前端改接法,或则把nmos器件做到DNW或则NBL里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跟电路连接一致?我就吃过这种亏想当然的接了衬底

网友:
NMOS bulk本来就要接地,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问题,错误报在这里而已

楼主(2023-03-10):
已经解决了,是连错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