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VCO buffer的问题。

楼主(2022-10-27):
最近设计一个RingVCO,在不加buffer的情况下,tt 27℃下后仿提参R+C+CC 在目标振荡频率1MHz频率偏移处的相位噪声在-105dBc/Hz,然而在加了buffer优化了共模点和占空比后,仍然进行R+C+CC后仿,发现目标振荡频率下的1MHz频率偏移处相位噪声反而优化了-3dBc/Hz,居然升到了108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是否由于输出波形对称性变好了,仿真器认为我的VCO 尾电流管的flicker噪声转换为相位噪声的程度减弱了,这个减弱程度超过了buffer本身提供的噪声?

网友A:
前仿真结果怎么样?上图来看看。

buffer噪声一般忽略不计,可能就0.2db的噪声。

另外pss的设置怎样。也可以换成hb/hnboise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真结果怎么样?上图来看看。

buffer噪声一般忽略不计,可能就0.2db的噪声。

从新仿了一下发现是仿的有问题,另外毕竟cadence每一次仿真也是有误差的,实际上是后仿加buffer以后相位噪声是恶化了,前仿大概109dBc左右,下图是不加buffer时候的相位噪声,在R+C+CC的情况下。我电源电压0-1.6V,每隔100mV测一次相位噪声,然后加buffer后,基本上恶化1dBc/Hz左右,这个应该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