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拉扎维上的带运放的bandgap的psrr应如何提高?

楼主(2022-10-27):
我做了拉扎维书上这种的bandgap,仿真结果显示PSRR有约-58dB,但我希望这个结构可以提供-70dB的PSRR。

我尝试把运放开环增益做到90dB,且环路增益有64dB,但仍不能有效的增加PSRR。请问问题何在?这种结构的PSRR是否和运放的开环增益有关?

另,不知道环路增益仿的对不对,请指点

按照前两楼的帮助,在最上面增加了电流镜,确实增加了PSRR,几乎到了放大器的开环增益

网友A:
这种电流模式的主要受M5的沟道调制效应限制。

网友B:
输入电压足够高的前提下,再加一两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流模式的主要受M5的沟道调制效应限制。

感谢帮助,我在上面增加了电流镜就成功提高了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足够高的前提下,再加一两级

感谢解答,在上面增加了一对电流镜确实解决了问题

网友C(2025-03-01):
请问为什么把M5等效电阻增大就可以啊,电流是Vtlnn/R,按理来说电流并不受AVDD的影响,那输出不是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么?

网友(2025-08-15):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把M5等效电阻增大就可以啊,电流是Vtlnn/R,按理来说电流并不受AVDD的影响,那输出不是也不会有 ...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存在,使得流过r0的电流也进入R,R上的电压变化增大。如果增大R0,那这部分的电流就可以消除